TEM波能不能在空心金属波导里传播,为什么?

楼主(2022-11-10):
    TEM波能不能在空心金属波导里传播,为什么?

网友:
    当然不行,你研究一下tem波的传输方式吧

网友:
    tem波不能满足波导的边界条件。

网友:
    对于低频电磁波是可以在金属丝里传播的(低频电路)
    在高频段,由于趋肤效应,电磁波不宜用金属丝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