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养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保养秘诀分享!

楼主(2022-11-10):
    一、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SOLIDSTATERELAYS)是一种新型的非接触开关设备,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利用电子元件(如开关晶体管、双向硅等半导体元件)的开关特性。也称为“非接触开关”,用于在没有触点的火花的情况下打开和断开回路。固态继电器是四档有源,其中两个是输入控制端,另外两个是输出控制端。有放大驱动作用和隔离作用,适合驱动大功率开关式执行机构,与电磁继电器相比,稳定性更高,无触点,使用寿命长,速度快,对外界的干扰也更少,已经被广泛使用。

  专用固态继电器可以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和过热保护功能,转换器,电平移位器通过组合逻辑固化封装实现用户需要的智能模块,可以直接用于控制系统。

  固态继电器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外围接口设备、恒温系统、温度控制、电炉加热控制、电机控制、数字控制机器、遥控系统、工业自动化设备。信号灯、调光、闪烁器、灯光舞台灯光控制系统仪表、医疗器械、复印机、自动洗衣机;还经常用于自动火灾、安保系统、由电网电力补偿的电力容量转换开关等化工、煤矿等防爆、防潮、防腐情况。

      二、固态继电器的维护方法

      1.在选择用于小电流规格印刷电路板的固态继电器时,引线终端由高导热材料制成,因此焊接时应在温度低于250、时间低于10S的条件下进行。例如,考虑环境温度的原因时,可以考虑使用减液,一般将负载电流控制在额定的1/2以内。

      2.固态继电器SSR选择的不同负载浪涌特性

  受控负载在连接瞬间产生较大的浪涌电流,由于热量不发散,很可能造成SSR内部的硅损伤,专用逻辑因此用户在选择继电器时必须分析受控负载的浪涌特性。然后选择继电器。为了确保继电器稳定运行,同时能够承受这种浪涌电流,可以参考表2中各种负载时的降低率(室温)。

  如果所选继电器需要在工作频率、寿命和稳定性要求较高的情况下工作,则表2乘以0.6,使工作稳定。

      一般来说,选择时遵循上述原则,如果需要低电压下的信号失真,可以选择使用场效应管作为输出设备的直流固态继电器。对于交流电阻负载和大多数感性负载,可以使用零型继电器。这样可以延长负载和继电器的寿命,减少自身的无线电干扰。如果是相位输出控制,则应使用随机固态继电器。3.环境温度使用的影响

      固态继电器的负载容量受环境温度和自身温度上升的影响很大。安装使用时,热条件良好,额定工作电流在10A以上的产品应安装散热器,100A以上的产品应安装散热器和风扇强冷。安装时应注意与继电器底部和散热器的良好接触,并考虑适量涂抹导热硅脂,以获得最佳热效应。

      如果继电器在高温状态(40~ 80)下长时间工作,用户可以根据制造商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和环境温度曲线数据,栅极和逆变器考虑减少量,以确保正常工作。

  4.过流、过压保护措施

  使用继电器时,过电流和负载短路可能会永久损坏SSR固态继电器内部输出晶闸管。可以通过在控制电路中添加高速保险丝和空气开关进行保护(选择继电器需要保护产品输出、内置压敏电阻吸收电路和RC缓冲器、吸收进水电压和提高dv/dt耐受能力)。也可以通过在继电器输出端连接RC吸收电路和压敏电阻(MOV)来执行输出保护。选择原则是:220V选择500V-600V 压敏电阻器,380V选择800V-900V 压敏电阻器。

      继电器输入电路信号

  如果输入电压过高或输入电流超过指定的额定参数,则可以将分流电阻连接到输入端串接分压电阻或输入端口,以确保输入信号不超过额定参数值。

      6具体使用时,控制信号和负载功率要求稳定,波动不得超过10%。否则,必须采取电压调节措施。

      7.安装和使用时,应远离电磁干扰、无线电干扰源,防止继电器误动。

      8.如果固态继电器打开,负载侧有电压,输出侧可能会有一定的泄漏电流,使用或设计时要注意。

  9.固态继电器发生故障更换时,应选择原始型号或技术参数完全相同的产品,与原始应用线路相匹配,以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

网友:
    用半导体器件代替传统电接点作为切换装置的具有继电器特性的无触点开关器件,单相SSR为四端有源器件,其中两个输入控制端,两个输出端,输入输出间为光隔离,输入端加上直流或脉冲信号到一定电流值后,输出端就能从断态转变成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