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固定频率,不同探针位置时怎么弄?

楼主(2022-11-10):
    以前都是仿真的不同频率下某点的电场值。
    现在想要看看400MHz时,探针在沿一条直线上20个点的电场怎么弄啊?不会要弄20个探针吧
即最后得到的图x轴是距离(cm),y轴是电场强度

网友:
    首先,你用测到的电场幅度去直接除激励,如果你除以的是理论的激励值的化,我基本可以确定你得不到cst直接计算给你的值,因为cst在计算中使用了一个隐形的归一话,你加的电场是1v/m,实际计算中可能是0

网友:
    不用探针
用场监视器,然后在你要的那条线上电场赋值就行了。

网友:
    沿着你想要看的线画一条curve,后处理就可以看沿着这个curve的场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