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发射 615M 超标 求助

楼主(2022-11-10):
    地层

    电源层

    医疗仪器,有块STM32F407控制主板,EMC实验室10m发射超标,请教下这个波形像什么原因造成,上次改板前还未有此频段超标,新板子加了2个DC-DC芯片。
电源和地层有环形存在不知会有影响吗?

网友:
    尽量选用多层板,内层分别作电源层、地线层,用以降低供电线路阻抗,抑制公共阻抗噪声,对信号线形成均匀的接地面,加大信号线和接地面间的分布电容,抑制其向空间辐射的能力。

网友:
    看一下你的dcdc芯片附近特别是开关引脚有没有可疑信号线穿过。且将图示电源平面尽可能的加宽。另外,在线缆上套磁环定位,对于有改善的线缆,看其信号有没有在dcdc附近穿过。

网友:
    dcdc的辐射比较大,可以重点处理,加屏蔽且需要滤波

网友:
    你这最好找到辐射的源头,也就是说到底是那部分电路造成的才能解决问题。29149691 可以加qq讨论

网友:
    先用近场探头扫描确定一下,发射点再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