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设计时如何选择元件的封装?

楼主(2022-11-10):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我需要把板子做出来,原理图画好了,但是不知道里面的元件的封装怎么选择,软件系统里有个集成的封装库,但是不知道这个封装库的尺寸什么的跟市场上的元件是不是合适,还有就是有的封装库里面同一个元件有好几种封装,比如电阻就有0603、0805等,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
商城里面有什么,就用什么啊!

网友:
先把实物买回来或者查阅实物的pdf弄清实物的尺寸再选如果没有封装就只有自己画了。

网友:
自己做的用着舒服顺手。

网友:
    首先你要了解元器件为什么有不同的封装,不同的封装有什么意义。只有了解清楚元器件封装类型和意义,才清楚如何选择元器件封装。比如你提到的电阻有0603和0805,你得知道这几个数字的含义代表元器件封装的尺寸,同时也决定了元器件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