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M350软件中填充多边形?

楼主(2022-11-10):
如何在CAM350软件中填充多边形?

网友:
Add -> Polygon,选择Select Border 和Fill to Border 两项,将PolygonClearance 的间距改成零。填充的多边形必须是一个闭合的图形。点选多边形的一边后单击鼠标右键,然后继续点选其它边。直到将所有的边都点亮后,双击右键进行填充。此外,也可以利用Edit -> Line Change -> Join Segments 命令将多边形的所有边变成一个整体后再进行填充。

网友:
    補充二樓的回答 , polygon填充只會填出封閉範圍的size ,
無法以線中心做填充 ,
    所以填充時須注意外框線尺寸 ,
    在使用截圖的功能漲縮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