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放电管选型要点有哪些?

楼主(2022-11-10):
玻璃放电管选型要点有哪些?

网友:
玻璃放电管由封装在充满惰性气体的玻璃管中相隔一定距离的两个电极组成。其电气性能基本上取决于气体种类、气体压力以及电极距离,中间所充的气体主要是氖 或氩, 并保持一定压力,电极表面涂以发射剂以减少电子发射能。

选型要点:
1.直流击穿电压要高于用户的正常工作电压。
2.玻璃放电管的通流量应根据防雷电路的设计指标来定,玻璃气体放电管通流量需大于防雷电路设计的通流容量。

网友:
玻璃放电管通流量需大于防雷电路设计的通流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