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正确解读贴片电感的五大参数

楼主(2022-11-10):
带你正确解读贴片电感的五大参数贴片电感,英语:Chip inductors,又称为功率电感、大电流电感和表面贴装高功率电感。具有小型化,高品质,高能量储存和低电阻等特性。功率贴片电感是分带磁罩和不带磁罩两种,首要由磁芯和铜线组成。 在电路中首要起滤波和振动作用。贴片电感的首要参数有电感量、答应误差、分布电容、额外电流及品质因数等。今日小昊就带我们正确解读这些参数。
带你正确解读贴片电感的五大参数1.电感量:空载丈量(理论值)和在实践电路中的丈量(实践值)。因为电感使用的实践电路过多,难以类举。只有在空载情况下的丈量加以解说。电感量的巨细,首要取决于电感线圈的圈数(匝数),绕制方法,有无磁心及磁心的材料等决议。
2.答应误差:例如:4N7表示电感量为4.7nH,4R7则代表电感量为4.7uH;47N表示电感量为47nH,6R8表示电感量为6.8uH。标示的感量与实践感量的答应误差值。一般用于振动或滤波线路中的贴片电感要求精度较高,答应误差为±0.2%~±0.5%;而用于耦合或高频阻流的精度要求不高,答应误差为±10%~15%。
3.分布电容:线圈的匝与匝之间、线圈与磁心之间存在的电容。分布电容越小,其稳定性越好。金昊德电感生产的贴片电感
4.额外电流:额外电流是指产品设备在额外电压下,依照额外功率运行时的电流。贴片电感正常作业时答应通过的最大电流值。若作业电流超过额外电流,则会焚毁。
5.品质因数:也称Q值或优值,是衡量电感器质量的首要参数。他是指贴片电感在某一频率的交流电压下作业时,所呈现的感抗与其等效损耗电阻之比。Q值越高,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网友:
具有小型化、高品质、高能量储存和低电阻等特性。在一些高集成的电路中都采用贴片式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