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倒的圆角变成直角吗?或者是否把倒好圆角的半径变大?

楼主(2022-11-11):
如题

网友A:
    把倒圆角的半径设成0或者更大的数字,再倒一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倒圆角的半径设成0或者更大的数字,再倒一次就行

    怎么改啊?

网友B:
    执行Manufacture->Fillet命令以后,修改一下Option面板的Radius参数,改为0就是直角了

网友C:
    对line属性线性,Manufacture/fillet,将角度改成0,依次单击两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执行Manufacture->Fillet命令以后,修改一下Option面板的Radius参数,改为0就是直角了

    谢谢杜老师,刚试了一下,很好用。还有个问题请教,如果是shape,怎么把倒的圆角变直角或改变圆角的半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line属性线性,Manufacture/fillet,将角度改成0,依次单击两条线

谢谢高手

网友B:
进入Shape Edit模式,在Option面板Corners栏设置好倒角类型和角度参数,选中要倒角的Shape后单击右键,选择Trim corner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入Shape Edit模式,在Option面板Corners栏设置好倒角类型和角度参数,选中要倒角的Shape后单击右键,选择 ...

    我这里怎么没有trim corners选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Shape Edit模式,在Option面板Corners栏设置好倒角类型和角度参数,选中要倒角的Shape后单击右键,选择 ...

如果已经倒好角的,想更改倒角的半径,要怎么操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怎么没有trim corners选项呢?

    16.6以上版本,进入Shape Edit模式,不用执行任何命令,直接在铜皮上单击右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已经倒好角的,想更改倒角的半径,要怎么操作啊?

用Shape Edit Boundary编辑铜皮的Boundary,将倒角改成45度折角后,再重新Trim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6以上版本,进入Shape Edit模式,不用执行任何命令,直接在铜皮上单击右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hape Edit Boundary编辑铜皮的Boundary,将倒角改成45度折角后,再重新Trim

好的,谢谢杜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