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单片机程序暂停在某个位置!

楼主(2022-11-11):
除了使用中断,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单片机程序暂停在某个位置,当对应引脚电平发生变化后,再从暂停位置继续执行

网友:
查询条件判断,满足执行,不满足等待。

网友:
while就是你需要的
这个不是叫程序暂停,只要写满足条件执行就可以

网友:
不清楚你是做什么应用,但是一只让程序停在一个地方,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思路框架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