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选型-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2-11-11):
温度传感器是当今众多产品应用中最常用的技术之一,比如应用在汽车、白电和工业类产品等中。为了进行可靠的温度测量,选择合适的温度传感器十分重要。了解不同类型温度传感器的优缺点有助于在测量前做出正确的选择。
热电偶、热敏电阻(NTC / PTC)、电阻温度检测器(RTD)和芯片型温度传感器是测量中最常见的类型,它们的特性区别详情见下表。

热电偶

热敏电阻
RTD

芯片型

典型温度范围
 (大约)
-270 to 1800°C

0 to 100°C

-250 to 900°C
-55 to 150°C

线性

较差
最差

最好
准确性

依赖校准
最好

优点

自供电
 坚固耐用
快速响应温度变化
 灵敏度高

最准确
最稳定

线性表现良好
可以支持数字接口
缺点
非线性
需要参考数值
 最不稳定
最不敏感

非线性
有限的温度范围
 需要电流源
需要电流源
电阻变化小
响应慢

需要电源
自加热
度范围有限
典型应用
极端温度传感
 如烤箱,测试设备

低精度
中等温度范围
如吹风机,保护电路
高精度
延长温度范围
如气体和流体流动
计算机
可穿戴设备
和数据记录

网友:
    温度传感器选型最重要就是看其灵敏度。

网友:
    温度传感器种类很多,目前汽车上用的多为热电偶型,金属测温型和热敏电阻型三种。

网友: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 这款传感器还可以称之为水温传感器,主要作用是检测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向ECU输入温度信号,作为然后喷射和点火正时的修正信号,传感器一般安装在缸体水道上,缸盖水道上,上出水管等处,和冷却液接触。它的内部是一个半导体的热敏电阻,具有负温度系数NTC

网友:
    检测透入透入气管道中的空气温度,向EUC输入进气温度信号,作为燃油喷射和点火正时修正信号。主要安装在空气滤清器的进气软管上和空气流量传感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