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的LM358和tiP31C是如何工作的呀?

楼主(2022-11-11):
这种情况下的LM358和tiP31C是如何工作的呀?

网友:
这个三极管的连接方式是共集电极连接的!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1.先分析U15A:根据运放虚短,2脚电压等于3脚电压,也就是R13上的电压,2脚电压又等于R4上的电压,所以如果3脚电压固定不变,那么R4上的电压也不变,从而R4上的电流也不变;
2.根据运放虚断,2脚上的电流基本为0,所以R4上的电流等于T3三极管CE电流,从而实现P2外接负载的恒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