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楼主(2022-11-11):
经常看到 gate 这个词. 能够具体解释一下它的含义, 例举其用法以及如何避免问题?

网友:
从不使用gated clock. 这个词表示时钟信号出自组合逻辑.
众所周知, 任何出自组合逻辑的信号都容易发生故障. 由于时钟信号上的故障将导致错误触发 FF, 其结果是致命的. 避免 gated clock常用的技巧是利用 FF 上的时钟使能引脚.

网友:
绝不设计依赖 gate delay 工作的电路. 通过插入一系列逻辑门在设计中引入延迟, 这是以前常见的作法. 而在现代高速数字设计中, 建议不要使用这种作法, 因为延迟会随采用更先进的工艺技术所制造的新器件而改变. 而且, 延迟的总量也会随温度和电压而改变. 因此依赖 gate delay 而工作的电路不是很好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