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输出做电源,数字跟模拟哪个先接电源输出好

楼主(2022-11-11):
LDO 输出当做数字电源还是模拟电源,意思是数字跟模拟哪个先接电源输出好 ?

网友:
如果想用一个 LDO 来为数字和模拟提供电源,建议先接模拟电源,模拟电源经过 LC 滤波后,为数字电源。

网友:
在输出电容那分开不就行了

网友:
压差线性稳压器。这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至少高出2V~3V,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由两个电阻构成的分压,经过放大器放大后,与VREF进行对比,实现对VOUT的调整,利用一个反馈的方法,当输出变小,则VT串联调整管压降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升高。所以LDO的参数需要注意的是: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流,输入/输出电压差、功率、线性调整率、负载调整率、接地电流、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