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表面处理之沉金工艺

楼主(2022-11-11):
沉金是什么?

简单的来说,沉金就是采用化学沉积的方法,通过化学氧化还原反应在线路板表面产生一层金属镀层,一般厚度较厚,是化学镍金金层沉积方法的一种,可以达到较厚的金层。

►►►
为什么要沉金?
电路板上的铜主要是紫铜,铜焊点在空气中容易被氧化,这样会造成导电性也就是吃锡不良或者接触不良,降低了电路板的性能。

那么就需要对铜焊点进行表面处理,沉金就是在上面镀金,金可以有效的阻隔铜金属和空气防止氧化掉,所以沉金是表面防氧化的一种处理方式,是通过化学反应在铜的表面覆盖上一层金,又叫做化金。

►►►
沉金表面处理有什么好处呢?
沉金工艺的好处是在印制线路时表面上沉积颜色很稳定,光亮度很好,镀层很平整,可焊性非常好。

沉金一般金的厚度为1-3Uinch,所以沉金这种表面处理方式做出来的金厚一般较厚。

沉金这种表面处理方式目前普遍应用于按键板、金手指板等线路板,因为金的导电性强,抗氧化性好,使用寿命长。

►►►
采用沉金的线路板有哪些好处?
沉金板颜色鲜艳,色泽好,卖相好看。

沉金所形成的晶体结构比其他表面处理更易焊接,能拥有较好的性能,保证品质。

因沉金板只在焊盘上有镍金,不会对信号有影响,因为趋肤效应中信号的传输是在铜层。

金的金属属性比较稳定,晶体结构更致密,不易发生氧化反应。

因沉金板只有焊盘上有镍金,所以线路上的阻焊与铜层的结合更牢固,也不容易造成微短路。工程在作补偿时不会对间距产生影响。

沉金板的应力更易控制。

►►►
沉金和金手指的区别
金手指我们说的直白些,就是黄铜触点,也可以说是导体。因为金的抗氧化性极强,而且传导性也很强,所以在内存条上与内存插槽相连接的部件镀上金,那么所有信号都通过金手指来传送的。因为金手指由众多的黄色导电触片组成,其表面镀金而且导电触片排列像手指状,因而得名。

通俗讲金手指是内存条上与内存插槽之间的连接部件,所有的信号都是通过金手指进行传送的。
金手指由众多金黄色的导电触片组成,金手指实际上是在覆铜板上通过特殊工艺再覆上一层金。

所以,简单区分就是沉金是线路板的一种表面处理工艺,而金手指是线路板上拥有信号连接和导通的部件。

在实际的市场中,金手指未必真正表面为金。因为金昂贵的价格,目前较多的内存都采用镀锡来代替。

从上个世纪90年代,锡材料就开始普及,目前主板、内存和显卡等设备的“金手指”几乎都是采用的锡材料,只有部分高性能服务器/工作站的配件接触点才会继续采用镀金的做法,价格自然不菲的。

网友:
    我一直以为金手指是金的

网友:
    沉金可以保持电路板的光泽度和导电性

网友:
    不错不错,味美料足内涵丰富,尝鲜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