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补水装置——水位控制设备

楼主(2022-11-11):
智能补水装置(自动补水器)采用的是光学原理,主要用于检测缺水和满水状态,控制水泵和电磁阀。通常用在鱼缸、水族馆等需要自动补水换水设备。
智能补水器是由控制器和磁性吸盘组成,将磁性吸盘部分安装在内侧,控制器部分安装于外侧,对准安装在需要检测的水位线上,然后将电源插入控制器通电,即可检测。
智能补水器检测原理是:当水位下降到低于补水器检测点时,补水器接收到无水信号时,则会自动控制水泵抽水,当水位升到设定位置时,补水器就会自动停止加水。
智能补水器稳定性高、光学感应原理、免调试、安装方便(磁铁吸附安装)、可供定制服务。

网友:
    智能补水装置就是用水位传感器进行传导,当水位线过低就会进行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