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充电电路

楼主(2022-11-11):
本人想弄一个充电电路,用TYPEC 接口给1860电池充电,由于充电器的型号很多,想实现能适应宽泛电压的充电电路,从而保护后级电路。有谁用过这样的电路?

网友:
你这个电路应该是包括两部份,
一部份是通过USB接口给电池充电,另一部份是电池对外放电。我理解的对不对?
USB的输入电压是5V,电池的输出电压也是5V. 这样的电路设计方案很成熟了.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其实集成的芯片就很多的,看你兼容哪些协议而已。

网友:
后级你用电池供电就行,不要路径管理就可以不管什么充电器了;充电器默认都是5v,只有协议握手了才有高压进来。

网友:
使用充电模块更方便 。

网友:
18650电池充电需要有保护板才行要不然电池很容易过充或者过放,要看18650电池多少节并联 ,充电宝上的板比较合适可以并个七八节,想要自己做稍微麻烦些,没有电子方面功底 我建议你不要做这个充电电路,要么买现成的那种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如果想做就用手机锂电池保护板做个,充电电压4.2 伏左右最好最大5 伏 不要太高这样比较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