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话、edge、wifi等信号不好,可以从哪方面调试优化?

楼主(2022-11-11):
通话、edge、wifi等信号不好,可以从哪方面调试优化?

网友:
射频是需要用数据来说话的。通话信号,WIFI信号,需要进一步的测试。你的问题问得太大了。

网友A:
具体你的主板的传导参数吧。。首先解决GSM的问题,WIFI的放在后面解决.
你现在天线报告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你的主板的传导参数吧。。首先解决GSM的问题,WIFI的放在后面解决.
你现在天线报告是什么样的?

信道

GSM
DCS
CH1
CH62
CH 124
CH 512
CH698
CH 885

Max power

31.8
33.0
34.0
26.7
27.8
25.5

网友:
这也不是很差,就是DCS的灵敏度有点差?
你有没有测试相位误差?频率误差?

网友:
你的DCS的功率确点偏低。
正常国际是28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