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元器件(电阻)选型之阻值识别

楼主(2022-11-11):
电阻的阻值很多,在电阻本里还知道是哪一个电阻,焊接在电路板上后阻值就不清楚了,很多1年期的硬件工程师,还是不能利索的识读出阻值,这是基本功,需要掌握。

一、插件电阻的阻值识读
插件电阻这一块就不细说了,贴一张图,自己识别,很简单,就是色环,当然网上有很多色环小软件,辅助识别,还是很不错的。

线上色环计算器

二、贴片电阻的阻值识读

2.1  图示法
识读规则:科学计数法

2.1.1  ±5%电阻精度的识读方法(三位表示阻值)
规律:前两位表示基本数值,后1位是10的次方,R表示小数点。
如下图:103的阻值 = 10(基本数值)* 10^3(次方)
                                =10KΩ

2.1.2

  ±1%电阻精度的识读方法(四位表示阻值)
规律:前三位表示基本数值,后1位是10的次方。
如下图:1502的阻值 = 150(基本数值)* 10^2(次方)
                                =15KΩ

2.2 精密电阻的识读方法

规律:贴片电阻上的标识由三位组成,前两位是数字,后1位是字母
2位数字代表 相应阻值的有效位(也就是 基本数值)
如下图: 01代表 基本数值100  C代表10的2次方
所以01C的阻值=100*10^2
                        =10K

精密电阻上标示的 有效位(基本数值)和字母的对应表如下:

网友:
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叫该导体的电阻。
在物理学中表示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
导体的电阻越大,表示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越大。不同的导体,电阻一般不同,电阻是导体本身的一种性质。

网友:
阻值可以调节的,称为可调电阻.
常见的可调电阻是滑动变阻器,例如收音机音量调节的装置是个圆形的滑动变阻器,主要应用于电压分配的,称为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