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单片机io内部结构和内阻的问题

楼主(2022-11-11):
我看有说单片机内部有很大的内阻,那么想请问下:

问题一:
(1)输出时:io可否直接接地?
(2)输入时:io可否直接接vcc?

现实中遇到:用的15单片机,做按键输入功能时,io直接接在vcc,没有接上拉电阻,但功能却正常,感觉是不是不对呀?

问题二:
        io口既然有很大的内阻,那么计算电流时如何计算,比如说没有内阻,那么串联4.7k电阻驱动三极管,5v输出的话Ib约是1ma,很好计算,但是如果有很大内阻那么怎么计算呢?

网友:
关于问2:IO口配置为输出时,不存在很大内阻。此时内阻可以忽略,计算电流时只考虑外部电阻即可。

网友:
输出时IO口不可直接接地:原因是输出时单片机IO口内部PMOS(内阻很小)接VCC导通,直接接地会导致PMOS电流过大烧毁。
输入时:IO口的输入结构是施密特触发器,理论上上说可以直接接VCC,但不建议这么做,原因是VCC电源一般存在浪涌电压,直接接VCC不加限流电阻可能会存在浪涌击穿IO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