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EX6016 设计了一个频率测试卡

楼主(2022-11-11):
用 FLEX6016 设计了一个频率测试卡, 用的是 ISA 总线和计算机相连, 不把卡插在ISA 槽上时, 由外部提供电源时, 下载就能成功, 一但插上去, 下载就出现“SRAM load unsucessful”,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导致“SRAM load unsucessful”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 基于板子由外部供电是可以下载成功, 说明下载电路是正确的;
而插入 ISA 槽中则出现问题, 可能是 ISA 槽供电有问题, 可以检查一下芯片的电源信号, ISA 与外部供电是否采用一致的电路, 检查 ISA 供电环境, 是否存在毛刺, 电源纹波的大小.

网友:
leaf node不要求直接访问共享存储,但最好还是连上共享存储,因为说不准未来哪天就要把这个leaf node转为hub node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