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拟和数字之间用磁珠,应该放在Vcc还是地之间?

楼主(2022-11-11):
请问应该在模拟 Vcc 和数字 Vcc 之间用磁珠,还是应该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用磁珠呢 ?

网友:
模拟 VCC 经过 LC 滤波后得到数字 VCC,模拟地和数字地间用磁珠。

网友:
很多时候分割地用铁磁体,在低于10Mhz的数模混合电路中不是把数字地和模拟地用0Ω电阻隔开,而是选择把数字地,模拟地用0欧姆电阻或是铁磁体接到电源地上,因为只有电源地算是干净地,模拟地和数字地上都有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