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4938电源芯片,发现他整个芯片都没有接参考地?

楼主(2022-11-11):
最近使用了士兰微的SD4938电源芯片,参考数据手册,发现他整个芯片都没有接参考地?有用过的兄弟能帮忙解释一下吗?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
8脚的GND难道不认为是地端吗。本电路的应用只不过将它的地端在系统地端的基础上,降低了一个D1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而已,至于这样处理有什么作用不太清楚。

网友:
说明书里面,还说是“功率MOSFET源极”,同时是控制电路的参考地。没问题。属于降压 电流型的PWM控制芯片。

网友:
Android 6.01全面支持国内3.5版本3.6版本4.5版本5.5版本。手机端可以选择奇联或三宝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