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问题:天线极化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11-11):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基本的天线问题,天线极化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求天线要水平极化、垂直极化、圆极化等等。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
天线的极化是以天线辐射最大方向的电磁波中电场强度来定义的,指的是朝向电磁波的传播方向看,电场矢量末端的运动轨迹。一般分为水平极化、垂直极化、圆极化、椭圆极化。例如,一副水平架设在地面上的半波长偶极天线,电场在垂直于天线轴方向最大,并且平行于地表。因此我们规定这副天线的极化是水平的。如果偶极天线竖直架设,其极化方向将为垂直极化。如果在自由空间中,由于没有参照平面,其极化方向就无法确定了。天线传播通常会改变天线的极化方式,通常由天线实际可以达到的高度、附近人为射频噪声源的极化方式及天线架设的方便程度确定。

网友:
根据电磁辐射的朝向对电磁辐射进行发送和接收。通过光学偏振,胶片或玻璃可阻挡朝某个方向偏振的光线(即变的更暗),并同时允许偏振正确的光线通过。这与天线相类似——天线的极化情况决定了其电磁辐射收发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