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真后关于电磁波波导理论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2-11-11):
    我想问下在空圆波导中如果注满电导率比较高的物质,能看作在空的圆柱波导中加入了纵向导体,近似看做是加入了一根同轴导线吗?可以这样认为吗?

网友:
    注满肯定是不可以的 有电导率的物质对微波是有衰减的 同轴线的传输原理是通过同轴心与外层到底之间的空间里传输TEM波来实现的

楼主:
    我最近做实验结果比较奇怪,用430MHZ无线模块进行收发传输实验,在5.7cm空管中,把发射板放入管中30cm处或者更深,在管口的接收板就无法收到信号,而管中注水后,把发射板密封后放入1米深地方,在管口却反而可以收到信号,不知道这个应该如何解释?按理说在水中衰减的应该比空气更严重

网友:
    空气或者真空圆波导内无法传播TEM波,因为传到电流无法形成,只能传输TE波或TM波,而这些模式都有截止频率,一般来说是高于G赫兹的;加入水或者其他高电导率物质(如水)后,就提供了传导电流介质,从而可以传到TEM波,而TEM波是没有截止频率一说的,此时其等效模型可以近似看作一个“多导体传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