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48一定要拉高嘛?

楼主(2022-11-11):
74ls148一定要拉高嘛?

网友:
具体要看I/O口导通关闭时的状态,如果I/O口是推挽结构的不需要上下拉就可以实现高低电平,如果是OC门的话一般就是导通接地不导通是高阻态,所有需要上拉才有高电平。

网友:
你得看8个输入,默认是什么电平呀,如果内部没有上拉电阻的,一般悬空就是输入低,你外面按钮到地有啥用,你可以外面接个上拉电阻.

网友:
看你设计的什么信号。

网友:
有上拉,自然好。

网友:
74ls148一定要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