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下不能选中布在Bottom上的布线的线段,怎么回事?

楼主(2022-11-11):
我已经在Layer下拉框选中了Bottom----已经切换到了Bottom层。但就是不能选中布在Bottom层的布线线段,在Top层就没这样的问题,想选中那段就是那段的布线线段,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想把布在Bottom层的布线线段删除再重新布线,就会出现选不中Bottom层布线线段的问题!要重新布Bottom层的线老是只能通过选中Net,重新把整个Net布一遍,这样就太不方便了。

网友:
设置的问题。

网友:
求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Filter有Object/Layer两页,在Layer页没有选中Bottom层,造成Bottom层所有的对象都选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