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捕捉格点问题

楼主(2022-11-11):
    我勾不勾选options中Gridless,走线都会捕捉格点,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它捕捉吗?如图所示:

网友A:
    把格点设到无限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格点设到无限小

好像目前只能做么操作了,谢谢

网友B:
    16.6走线和移动元件不按格点跳动,(修线可以按格点)
重启好了,用几下又不行,什么原因?
重装过,更新过补丁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走线和移动元件不按格点跳动,(修线可以按格点)
重启好了,用几下又不行,什么原因?
重装过,更新 ...

    重装系统了 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