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导到微带转换的问题

楼主(2022-11-11):
    近日在做一个波导到微带到波导的转换,我查了不少资料,关于微带探针后面的感性高阻和四分之一波长阻抗变换器的宽度和长度是怎么算出来的?很迷茫,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用hfss或者cst进行扫描就行了,一般1-2G带宽还是容易做到的

网友:
    前面说的太笼统
可以把微带线的输入阻抗算出来,然后用有效参数把波导的阻抗算出来,这样调整匹配会更直观

网友:
    高阻线精确计算不太容易,因为它和探针的偶合电容相关,一般说来,你把它做的细一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