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11-11):
伺服电机选型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如果选择了带电磁制动器的伺服电机,电机的转动惯量会增大,计算转矩时要进行考虑。

网友:
有的伺服驱动器有内置的再生制动单元,但当再生制动较频繁时,可能引起直流母线电压过高,这时需另配再生制动电阻。再生制动电阻是否需要另配,配多大,可参照相应样本的使用说明来配。

网友:
有些系统要维持机械装置的静止位置,需电机提供较大的输出转矩,且停止的时间较长。如果使用伺服的自锁功能,往往会造成电机过热或放大器过载,这种情况就要选择带电磁制动的电机。

网友:
系统的机械惯量较大,这时对动态制动器的要依据负载的轻重、电机的工作速度等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