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482开关稳压芯片,无输出5v。

楼主(2022-11-11):
    要用到DC 24v转5v的降压,采用的是MP2482开关稳压芯片,有24v输入但是没有5v输出,一直找不出问题,大佬帮看一下原理图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看芯片手册没说EN脚可以NC或者有内部上拉啊,为什么不接呢?

网友:
    7脚 EN/SYNC 通过200K电阻与8脚IN 连接,试试。

网友:
    IC的VCC脚没有看到电源

网友:
    应该是使能端没接

网友:
    EN脚要接个100K电阻到VIN,使能脚一定要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