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个figure多个axes的句柄获取问题

楼主(2022-11-11):
    一个figure上面有多个axes,请问如何获取指定的axes的句柄呢?  不使用gca命令怎么获取呢?
当某个figure只有一个axes的时候,可以用figure的CurrentAxes属性来获得句柄

网友A:
    如果你想获得handles.axes1的句柄,用一句就够了
    axes(handles.axes1);

网友:
    那要看你如何“指定”了。如果不给出能唯一确定你要的axes的条件,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获得handles.axes1的句柄,用一句就够了
    axes(handles.axes1);

如果建立了一个figure,如figure(1)。有两个subplot,不是在一个GUI里,怎么办呢

网友:
    那么你在创建的时候就应该保存它的句柄:
h = subplot(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