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选择函数与shell

楼主(2022-11-11):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在general模式下,运行选择函数时,设置一个done的状态(以此来结束选择)啊?
    1. axlCmdRegister( "ccvp" 'Getclinevp ?cmdType 'general)
    2. procedure( Getclinevp()
    3.      ;选取cline,并获取其dbid
    4.      axlClearSelSet()
    5.      axlMsgPut("Please select Clines!")
    6.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CLINES) ?onButtons '(noall CLINES))
    7.
    8.      ;获取cline的dbid
    9.      while( axlSelect()
    10.          axlHighlightObject(axlGetSelSet())
    11.          all_clines = axlGetSelSet()
    12.      );end while
    13.      axlClearSelSet()

    14.      ;选取via/pin,并获取其dbid
    15.      axlMsgPut("Please select vias or pins!")
    16.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pins) ?onButtons '(vias pins))
    17.      while( axlSelect()
    18.          axlHighlightObject(axlGetSelSet())
    19.          all_vp = axlGetSelSet()
    20.      );end while
    21.      axlClearSelSet()
    22. );end procedure

    我试了在程序的while语句中添加axlShell("done"),但是程序在执行的过程中,直接跳过选择

网友:
    這也太高深了吧

网友:
    shell 函数返回值只能是整数,一般用来表示函数执行成功与否,0表示成功,其他值表示失败。如果return其他数据,比如一个字符串,往往会得到错误提示:"numeric argument requ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