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安规电容参数如何选取?

楼主(2022-11-11):
    开关电源中安规电容参数如何选取?

网友:
    根据你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对产生的共模、差模产生的电磁干扰进行抑制,和共模、差模抑制电感参数计算出安规电容。

网友:
    这个安规电容是可以用275v的替代的,如果是250以下的就不行。
    变压器的确只能对交流变压,开关电源中整流之后变成直流了,然后又通过开关管来控制电路的通断,此时也是交流电,不过是方波不是正弦波。

网友:
    你可以借鉴有CE认证的开关电源(功率相同或者接近)拆开后测量滤波电感其参数和安规电容参数即可。如果你设计的产品需要申请CE认证那么你就不用怕了,如果你的选择不合格认证公司可以给你提供修改参数,按照他们提供的参数生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