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微带天线增益问题

楼主(2022-11-11):
矩形微带天线的增益是不是不可能是3db?在效率不是很低的情况下。我做出来的怎么总是6db的

网友:
原始微带天线的增益也就是6dB上下,你可以通过增加左手材料覆层或者开缝的方法来提高天线的增益!3dB上下就有点低了,贴片的辐射受到影响了。

网友:
    增益不是越大越好吗?

网友:
    用微带天线做3dB是不现实的
天线形式就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