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代替电源线,到底能传多远?

楼主(2022-11-11):
8芯网线,用4芯做数据,另外4芯做电源传输,电源用12V2A的小耳朵,网线用0.5大华。我试验过50米,比较稳定。最大限度没有试过。请问哪些大神用这种方式做过的,最大限度可以传输多远,较稳定。红外可以传输多远?全彩可以传输多远?

网友:
    8芯网线100米以内衰减不是很大
    屏蔽层的网线距离300米内

网友:
    据说网线只能传出100M的有效距离?

网友:
    可以去了解一下POE

网友:
    POE的规范是严格的,可以采信,稍有延长也是可以的,毕竟标准留有余量。只要线路和信号符合标准,多数情况下余量会有体现,但作为产品则不能寄希望于余量,需严格尊重标准。至于图像类型,无关什么红外、全彩,楼主也提到了“数据”二字,可见是数字图像,那只需考虑码流率,超出POE标准则距离打折,低于POE标准则距离可能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