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走线在线段上出现小方块如何消除

楼主(2022-11-11):
    如图:

网友A:
    这group产生的,取消group,在调就消失了。

网友:
    取消group或者重新连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Find选项卡选择groups,框选需要打散的模块,右键选择disband group;或者重新连接也可以

网友B:
    最简单的方式,分一个partition出去,立刻再合图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group产生的,取消group,在调就消失了。

    然而我没有建group,框选group没有任何器件是group,所以没有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式,分一个partition出去,立刻再合图就搞定.

    你这个没有看太明白,有具体怎操作

网友:
    是不是fanout过,via删除了。留下了线
    可以都删除短线,重新画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没有看太明白,有具体怎操作

    partition功能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rtition功能有用过?

没用过,所以你说的没有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用过,所以你说的没有明白

就是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功能

两种里面都没有,请教下你是那种模式,我这是16.6的

网友:
    我的版本也沒有你說的選項
可能您的更高階 所以才有
    這個小點也很困擾我
    砍了重拉又很麻煩耗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种里面都没有,请教下你是那种模式,我这是16.6的

因为你没有勾选 team design功能

网友:
    你这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C:
    你这个器件是不是用软件自动fanout?unmak一下器件就好了,route convert fanout  =>unmak

网友D:
    是不是自动fanout了,在route——convert fanout——unmark,find里面勾选线孔,框选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没有勾选 team design功能

    谢谢,按你截图,我设置后有了,只是这个功能不会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器件是不是用软件自动fanout?unmak一下器件就好了,route convert fanout  =>unmak

    确实是这个问题导致,用unmak把BGA的过孔和走线执行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自动fanout了,在route——convert fanout——unmark,find里面勾选线孔,框选一下即可

    谢谢,是这个问题导致的,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