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将走线转化为 铜皮呢?

楼主(2022-11-11):
    allegro中,如何将走线转化为 铜皮呢?

网友A:
    sikll 可以解決此問題

网友B:
    切换到L版本,勾选allrgro  Toolbox。edit——cross copy,option再修改下。步骤有点多,想简单就去找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kll 可以解決此問題

    什么skill有这个命令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到L版本,勾选allrgro  Toolbox。edit——cross copy,option再修改下。步骤有点多,想简单就去找skill

找到cross copy命令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