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布线时电源和地线走直角合适吗?

楼主(2022-11-11):
请问PCB布线时电源和地线走直角合适吗?

网友:
    不是原则性问题,想走直角也不是一定不能走。

网友:
    不合适,任何走线都不建议直角或者锐角,建议135度角。

网友:
    走出了直角线,可以用敷铜皮,把它连大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走135的,直角都不走,自己看看PCB的走线规范。

网友:
    可以,但是最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