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电流1A,峰值电流1.1A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芯片DP4056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2-11-11):
描述
DP4056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其底部带有散热片ESOP8/EMSOP8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DP4056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DP4056 可以适合 USB 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由于采用了内部PMOSFET 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电电压固定于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1/10 时,DP4056 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当输入电压 (交流适配器或USB 电源)被拿掉时,DP4056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将电池漏电流降至2uA 以下。DP4056 在有电源时也可置于停机模式,以而将供电电流降至55uA。DP4056 的其他特点包括电池温度检测、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的LED 状态引脚。
特点
﹒高达10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无需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精度达到±1%的 4.2V 预设充电电压
﹒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输出
﹒自动再充电
﹒充电状态双输出、无电池和故障状态显示
﹒C/10 充电终止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55uA
﹒2.9V涓流充电器件版本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电池温度监测功能
﹒采用 8 引脚 ESOP/EMSOP 封装。
绝对最大额定
﹒输入电源电压(V):-0.3V~12V
﹒PROG:-0.3V~V +0.3V
﹒BAT:-0.3V~7V
﹒chrg:-0.3V~10V
﹒stdby :-0.3V~10V
﹒TEMP:-0.3V~10V
﹒CE:-0.3V~10V
﹒BAT 短路持续时间:连续
﹒BAT 引脚电流:1200mA
﹒PROG 引脚电流:1200uA
﹒最大结温:145℃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85℃
﹒贮存温度范围:-65℃~125℃
﹒引脚温度(焊接时间10 秒):260℃
应用注意事项(一):
1、DP4056 采用 ESOP8/EMSOP8 封装,使用中需将底部散热片与 PCB 板焊接良好,底部散热区域需要加通孔,并有大面积铜箔散热为优。多层 PCB 加充分过孔对散热有良好的效果,散热效果不佳可能引起充电电流受温度保护而减小。在ESOP8/EMSOP8 背面散热部分加适当的过孔,也方便了手工焊接,(可以从背面过孔处灌焊锡,将散热面可靠焊接)。
2、DP4056 应用在大电流充电(700mA 以上) ,为了缩短充电时间,需增加热耗散电阻(如下图 R11、R12) ,阻值范围 0.2~0.5Ω。客户根据使用情况选取合适电阻大小。
3、DP4056应用中 BAT 端的 10u 电容位置以靠近芯片 BAT端为优,不宜过远。
4、DP4056测试中,BAT端应直接连接电池,不可串联电流表,电流表可接在 Vcc端。
5、为保证各种情况下可靠使用,防止尖峰和毛刺电压引起的芯片损坏,建议在 BAT 端和电源输入端各接一个 0.1u 的陶瓷电容,而且在布线时十分靠近 DP4056芯片。
应用注意事项(二):
DP4056是具有最大电流1A,峰值电流1.1A,良好环境下甚至峰值1.2A的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芯片。用户在大电流具体使用中请注意一下几点:
1.注意在PCB板绘制时,电源输入和BAT输出端所接旁路电容须靠近芯片。
2.输入的电源电压。电压电压空载在4.7-4.9V为佳。考虑到一般的适配器、火牛输出都是5-5.5V,客户可以通过在芯片电源输入端串联肖特基二极管,或者0.5欧姆左右的功率电阻来降压。只要保证实际到芯片的电压4.7-4.9,芯片的热功率损耗可以最小,不至于芯片过热温度保护减小充电电流。
3.芯片采用的SOP8带散热片封装,请将散热片与PCB板连好,散热片可以接地或者悬空电位。不可以接其他电位即可。大面积的敷铜散热,特别是没有阻焊层的散热效果更好。
4.测试说明:用户可以使用容量较大的电池测试充电电流,并连接良好(注意导线不宜过细过长过细)。电池电压控制在3.7V左右的典型电压,电流值建议直接通过输入可调电源读出。如果需要接入电流表读数,请务必接在芯片电源输入端口。不可接在电池端。

网友:
注意在绘制PCB板时,电源输入端和BAT输出端所接旁路电容须靠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