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 关于高速差分信号的板间/模块间(2~3米)传输

楼主(2022-11-11):
请教下,高速差分信号的模块/板间连接(2~3米)是用两根同轴或是屏蔽双绞线的效果比较好?
有没有哪位做过这方面的仿真或是有这方面的资料、文章推荐下。
谢谢

网友:
    要想传输稳定距离远的话就用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