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下的Analyze workflow manage发起分析总是报错

楼主(2022-11-11):
我已经装了sigrity2022,系统变量也指向了sigirty的路径,通过 allegro还是不能成功调用Analysis,请高手指点

屏幕截图 2022-11-11

网友A:
    提示的SIGRITY_EDA_DIR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的SIGRITY_EDA_DIR环境变量没设置好

    用户变量中是设置好 了我SIGRITY的安装目录,只不过和CADENCE不在一个盘符,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户变量中是设置好 了我SIGRITY的安装目录,只不过和CADENCE不在一个盘符,会有问题吗?

    屏幕截图 2022-11-14

网友:
    把它放到系统变量里面去看看

楼主:
    解决了,ENV文件里有个“set sigrity_eda_dir =……”路径设置的地方,这里改了就好了

网友:
    您好,我问下,你那个安装的sigrity2022中system pi 可以打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