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FLASH芯片单端DQ0-7,ALE,CLE,WE,CE,RB是否需要保证上下层参考面完整

楼主(2022-11-12):
    PCB设计,FLASH芯片中除了差分对,其他单端DQ0-7,ALE,CLE,WE,CE,RB是否需要保证上下层参考面完整

网友:
    几乎所有的信号都需要保证参考面完整,以降低回路。FLASH芯片也不例外,但如果实在无法保证也不是不可,比如两层板就没有办法保证,可以通过其他形式降低回路,比如信号组包地等。

楼主:
    差分和DQ,ALE,CLE,WE需保证参考面完整且同层走线,CE RB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