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配置后missing Schematic Part

楼主(2022-11-12):
cadence CIS 配置中Schematic Part到底是啥呀?是什么属性?这个怎么配置,要不要配?求大神指导

网友:
    需要配,用来链接原理图符号库的

网友(点评):
是, 所以不知怎回,cis不是主要用在ORCAD線路圖零件,再對應到pcb零件嗎??再出BOM.

网友:
    你cis库是不是没有配置。

网友:
找到安装路径的这个Capture文件D:\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17.2.0\Capture  2.添加描述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0=(你的symbol路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