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无法点亮LED灯,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13):
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F103C6T6A从网上买的核心板模块,LED灯拉到GPIOB>>>PB1口,下载程序后LED灯不亮,也不呼吸,是什么原因?
void 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TIM2_CH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1,ENABLE);//TIM1部分重映射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md(TIM1,ENABLE);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16 led0pwmval=0;
        u8 dir=1;
        delay_init();
        PWM_Init(899,0);

           while(1)
        {
                 delay_ms(10);
                if(dir)led0pwmval++;
                else led0pwmval--;

                 if(led0pwmval>300)dir=0;
                if(led0pwmval==0)dir=1;
                TIM_SetCompare2(TIM1,led0pwmval);
        }

网友A:
延时10ms,时间太短了,你可以把时间变成1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10ms,时间太短了,你可以把时间变成100ms

我换成共阳极LED灯后,可以点亮LED灯,但是不能呼吸,改成delay_ms(100)也是不能呼吸,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