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静电测试该怎么选点

楼主(2022-11-13):
汽车电子静电实验小知识

网友:
    有哪些呢?

网友:
    整机产品首先要测试静电放电项目,对于整机来讲,只要是外界能接触到的金属接口或非金属接口出都需要测试静电,测试中,最有效的方式是直接接触放电测试,对于很多绝缘的电气接口,不能采用直接接触放电的,应该采用空气放电方式测试,一般空气放电的电压级别需高于接触放电电压等级。

网友(2022-12-20):
    可以参考国家标准ISO 10605: 2001

网友(2023-02-14):
    看对应的标准,GB/T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