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查看波形时,无法查看?

楼主(2022-11-13):
view waveform 时提示
can't load the simulation file + 一串地址
如图所示,该如何解决

网友:
如果要和实际的信号保持一致,就要求仿真设置的参数和实际的参数保持一致,这也是仿真的重点和难点。

网友:
这个问题同事以前遇到过。

网友:
    图一不是sigrity的界面,推荐用SystemSI做,Cadence已经放弃这个老的仿真功能全面转向sigrit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