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吴川斌的安装包安装allegro每次打开都要重新破解一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1-14):
    用吴川斌的安装包安装allegro每次打开都要重新破解一次是怎么回事?

网友:
    每次都打开LICENCE MANAGER,然后点击START SERVER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破解AUTOCAD的後遺症.

是有解的.

跟AUTOCAD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的怎么没事呢?奇怪!我也装有AUTOCAD喔!

网友B:
在開始鍵>Cadence>LmTools 重啟 服務器就好. 以後都會正常.(除非你動了 Cadence server 服務器是手動.)

网友:
    有两种可能:
1:你装的时候关掉了杀毒软件,但是后续使用过程中打开了,所以某些文件被杀毒软件干掉了,去隔离区找找看,恢复一下,信任文件就好。
    2:lic位置有猫饼,或者电脑mac地址被你改过,又或者环境变量里跟别的谁谁冲突了。这种情况应症下药,先去环境变量里瞅瞅,没啥问题的话,再看看lic破解位置,打开看看用户名啥的。都没问题的话,重启l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開始鍵>Cadence>LmTools 重啟 服務器就好. 以後都會正常.(除非你動了 Cadence server 服務器是手動.)

开始建是什么  在哪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 最左下..........

这搞过了  还是不行  什么服务管理啊  都设置了  有时候开机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