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引脚为什么要直接串联电容到地?

楼主(2022-11-14):
传感器引脚为什么要直接串联电容到地?

网友:
8脚你接的有问题,是要接电源的,而非直接通过电容接地;
10脚是通过电容接地,原因是10脚是6500内部电源脚,外部加一个电容是去耦用的;

网友:
可以看一下规格书中10脚的电气参数,它有一个工作电压范围,这说明它是IC内部电压源,至于作用,规格书不会写这么清楚的。

网友:
直接搜电容的用法,其中最重要的,用的最多的就是电源去耦,也就是消除干扰。
其次需要自己举一反三,电容通交流隔离直流你应该知道,电源直流中参杂了干扰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就导到地上了,而直流则不会受到影响。这就是通交隔直的应用。
几乎所有的电源必须加一个电容。同样的分析方法你可以试着画出它的静态电路(直流电路)和动态电路(交流电路),
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参考数据手册后面的电路图,不需要知道芯片周围的电路到底是做什么的就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
8脚是电源端,而非直接过电容接地目的是防止电源含高频波成分干扰芯片工作,稳定芯片工作状态,10脚电容接地,芯片电源脚,加电容是高频去耦用的.
芯片手册怎么说的就怎么搞 人家造的芯片人家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