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设计仿真口对EPM7128 编程?

楼主(2022-11-14):
想把 EPM712 和 TMS320F240 做在一块实验板上, 但是不知道怎么设计仿真口对EPM7128 编程?还是必须买厂家的 EPM7128 开发板?

网友:
可以参考 AN116 的下载数据手册, 按照其中的下载原理图来连接 DSP 与 PLD 的下载口.
下载电路其实非常的简单, 只需按照 7128 的下载波形, 从 DSP 中将 PLD 的下载文件。
依此输入即可。
当然也可以从当地代理商那里获得支持, 参考一些典型下载电路。

网友:
TMS320F240 是 TI 公司所出品的定点式数字信号处理器芯片,
具有强大的外围(64k I/O space、10 bit A/D Converter、Digital I/O peripheral) ,
芯片内部采用了加强型哈佛架构(Enhanced Harvard Architecture),